[其他ST产品] NUCLEO-G474RE的led4亮红灯,发烫烫手,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2023-06-25):
(无正文)

网友A:
你对这个板子做了什么

网友B:
一般烫手就说明芯片烧了

网友C: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D:
估计是哪里短路了,你有误操作?

网友E:
电源芯片不行了吧?

网友F:
你这LED亮,说明电进来了,但是哪里烫手啊?哪儿烫哪儿就坏掉了

网友G:
程序下载不进去是不是芯片坏掉了啊

网友H:
感觉是板子有短路情况

网友I:
你用万用表测一测呗

网友J:
一般是哪里烫手,哪个芯片就是坏掉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K(2023-10-24):
应该是芯片坏掉了吧

网友L(2023-12-10):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M: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N: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O: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P: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Q: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R: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S: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