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禁用STM32F407VET6的TRACE接口释放出引脚?

楼主:
STM32F407VET6芯片一上电,引脚PB3,PE2,PE3,PE4,PE5,PE6 的寄存器GPIOx_MODER自动设定为“复用功能模式”,GPIOx_AFR自动设定为AF0。

如果软件想把GPIOx_MODER改成“通用输出模式” 或 GPIOx_AFR改成“AF12”,都无法改变设定值!导致无法使用其它功能。

用的IAR V9开发平台,使用SWD接口调试,在单步执行程序时,能看到GPIOx_MODER与GPIOx_AFR分别固定为2和0,强制改变无效。

请问有什么办法释放PB3,PE2,PE3,PE4,PE5,PE6引脚为其它功能吗?

我又发现,用JTAG单步调试时,才会恢复GPIOx_MODER与GPIOx_AFR的出厂设置,真是搞不懂啊~

网友A(2023-07-01):
删除IAR工程目录下的settings文件夹

PB3是不是JTAG的复用端口啊

网友B:
设置只使用SWD就能配置PB3

网友C:
估计就PB3不好用的吧

网友D:
你应该先屏蔽掉JTAG,然后再激活SWD,就可以直接用PB3了

网友E:
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初始化的顺序,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F:
话说,不应该的啊,你咋配置的

网友G:
可以用cubemx来配置吧,这样能稳妥点

网友H:
对,用JTAG因为巧合,会实现恢复GPIOx_MODERGPIOx_AFR的出厂设置吧

网友I:
一般就是JTAG搞的鬼,你屏蔽估计能行

网友J:
话说,什么是自动复用功能模式啊?

网友K:
你的复用时钟开了没

网友L(2024-01-16):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M: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N(2024-08-31):
STM32F407VET6 的引脚 PB3、PE2、PE3、PE4、PE5、PE6 可能被设置为某些硬件功能的默认引脚。这些引脚的功能可能与芯片的某些硬件特性(例如,某些外设的引脚复用)绑定在一起。

网友O:
如果某些外设已经使用了这些引脚,那么你在软件中可能无法更改这些引脚的设置,除非你先断开这些外设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