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在给STM32MP157D移植TF-A时出现下面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6-25):
出现最后一条信息后,烧录过程就报错停止了

网友A:
好像是common.c的文件之中,第199行有错

网友B:
你这估计是写的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C:
文件有报错吧,这是

网友D:
你检查一下199行,看看是不是有错的地方

网友E:
感觉像语法错误呢

网友F:
这种问题,直接找FAE,迅速解决

网友G:
像你C文件有问题呢

网友H:
你都改啥了啊?

网友I:
common的第199行写了啥啊?

网友J:
先翻译一下呗,看看啥错误,我看有点像C语言的语法错误

网友K(2023-10-24):
好像是你语法错误

网友L(2023-12-10):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M: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L: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N: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O: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P: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Q: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R: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