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B0 如何输出PWM

楼主(2023-06-25):
从MX里设置TIM3_CH2 为 PWM输出, PSC为72-1  counter period 1000-1 但是输出不了, PWM start也加了 TIM3->CCR2也加了,不知道为什么,求解答!!

网友A:
正常输出呗,你是不是分频弄得不对啊

网友B:
建议楼主在官方的例程基础上修改哈

网友C:
按理来说应该都能输出PWM的啊,这个PWM挺简单的

网友D:
你这个我也不太清楚,H7分频72

网友E:
你用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试试呢?

网友F:
输出不了,是报错了么 还是提示了什么?

网友G:
感觉是你分频系数这块不对劲吧

网友H:
你想输出多少的频率啊?

网友I:
cubemx配置一下多好,一下全出来了

网友J:
溢出了吧,你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是啥样的

网友K(2023-10-24):
用cubemx配置看一下

网友L(2023-12-10):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M: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N: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O: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P: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Q: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