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F-DK开发板烧录下载的en.FLASH-stm32mp1-openstlinux-5.15-yocto-kirkstone-mp1-v22

楼主(2023-06-25):
提示Image header cheack failed,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看提示是镜像损坏了呢?

网友B:
这镜像是官方提供的还是你自己编译的啊?

网友C:
建议还是自己搭建一下环境,自己编译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D:
这按理来说你用原厂提供的镜像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E:
是不是镜像的MPU信息之类的设置错了

网友F:
你重新编译一下是不是也许就行了?

网友G:
这问题第一次看到,找个STFAE问问吧,毕竟芯片比较新,生态还差点

网友H:
这头校验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I:
是不是有啥配置,可以关闭校验,你再烧录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J:
不会STMPU这部分,但看你截图来说,感觉还是哪里的流程出错,导致校验没过去

网友K(2023-10-24):
会不会是你镜像的MPU信息之类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L(2023-12-10):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M: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N: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O: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P: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Q: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