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rm9-N3291x系列的ID号或序列号如何获取

楼主(2023-06-25):
arm9-N3291x系列的ID号或序列号如何获取

网友A:
去讀0xB000_0000的CHIPID就可以得到了.

网友B:
一般芯片手册上不都写了,ID号的存储的位置了么

网友C:
他家芯片没有例程吗?

网友D:
没读取过芯片的ID,感觉都用不上啊

网友E:
楼主用芯片ID是做啥功能?加密么?

网友F:
这芯片是主要做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