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MSPM0L的GPIO输入滤波模块

楼主(2023-06-25):
GPIO 模块支持 4 级用户指定的输入滤波:
• 无滤波的采样输入(无最小脉冲宽度要求)
• 输入滤波器采样窗口等于 1 个 ULPCLK 周期
• 输入滤波器采样窗口等于 3 个 ULPCLK 周期
• 输入滤波器采样窗口等于 8 个 ULPCLK 周期
理论上,预期的滤波器值可通过 ULPCLK 周期来计算。例如,如果 ULPCLK 为 4MHz 并且 1-ULPCLK 干扰滤波器模式,滤波器值应该为 250ns,但是由于 GPIO 输入与内部时钟相关,实际滤波器值可能超过 250ns。此功能使用户能够在需要滤除输入引脚上的快速切换的情况下,在硬件中轻松实现输入滤波。通过FILTEREN31_16 和 FILTEREN15_0 寄存器中的位字段,用户可以配置相应 GPIO 位所需的滤波级别。

网友A:
请问输入滤波器采样窗口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一般如果干扰不大或者没有什么干扰的情况下 使用自带的滤波就能搞定了吧

网友C:
是最近生产的单片机上自带滤波还是以前就一直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D:
这个模块中的滤波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启用的需求呢

网友E:
这几种滤波器他们使用的环境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F:
滤波器采样窗口是说滤波器采样的一个周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