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3.3v系统,引脚是否可以接5v输出信号?

楼主(2023-06-25):
3.3v系统,引脚是否可以接5v输出信号?

网友A:
1、有5v容忍的引脚可以接5v输入信号。
2、没有5v容忍的引脚不可以接5v输入信号,VDD会被抬高,倒灌会导致引脚损伤。

网友B:
看你芯片的硬件说明

网友C:
一般是可以接5V的,除了ADC之外

网友D:
接5V输出?还是咋接?

网友E:
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啊,没啥问题

网友F:
看你芯片要接5V的IO的耐压值

网友G:
你最好是用二极管降压一下,比较好

网友H:
一般不建议直接接5V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I:
你用个电平转换芯片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J:
其实5V要是单独的输入,电流不大的话,也是没啥的

网友K:
新唐不太知道,一般ST的普通IO是可以接5V的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