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8051】系统时钟设置成LIRC后,debug时变量的值都不对。

楼主(2023-06-25):
debug时,执行完将系统时钟改成LIRC的语句后,变量里的值都发生了改变。

网友A:
需要在keil里设置debug的时钟设置为4khz

网友B:
变量怎么会变?不是代码设置的的吗

网友B:
不要DEBUG,直接看实际运行效果。

网友:
调试模式不是实际运行。

网友C:
这个怎么会变呢?你直接跑一下看看值还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