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发送2个字节,每次都只能发出去第二个字节。

楼主(2023-06-25):
发送2个字节,每次都只能发出去第二个字节。

网友A:
SBUF里的数据还未发送出去又往里填数据导致。应该先判断发送完标志再填新数据。

while (!TI);

  TI = 0;

  SBUF = c;

网友B:
楼上的很对,我以前遇到过,就是还没发送就重新装填了。要判断发送完成标志位后,清零,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