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烧程序后HIRC不是设定值,需要重新上电才正确

楼主(2023-06-25):
第一次烧录的程序trim HIRC=24MHz;第二次烧录的程序里没设置时钟(默认应该16MHz),按复位后依然是24MHZ,重新断电变成16MHZ。

网友A:
因为如果不断电是不会重新加载flash里HIRC校准值,所以会保持上一次的结果。

网友B:
没试过这个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