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 如何防止芯片断电后,引脚上有电压,导致芯片再次启动?

楼主(2023-06-25):
【MS51】 如何防止芯片断电后,引脚上有电压,导致芯片再次启动?

网友A:
可以在引脚加上拉电阻,再在引脚上反串二极管来解决。

网友B:
在config中设定成input, reset後,脚位会切成input state.另外在config 把bod reset打开,在系统比较低的电压下,保持reset状态就不会有动作。

网友C:
并联一个电阻,用于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