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printf放在有些位置能打印,有些位置不能打印。

楼主(2023-06-26):
【ML51】printf放在有些位置能打印,有些位置不能打印。

网友A:
printf 打印是从UART输出数据,缺省配置是从UART0输出。

在 printf 用的 UART 初始化之前调用 printf 显然打印不出来。

网友B:
你晒出不能打印的代码看看,是不是没有初始化就调用了。

网友:
你放哪儿了,要串口配置的后面。

网友C:
是不是放串口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