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Nu-link- me 工具可以读出芯片的程序吗?需要使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3-06-25):
请问一下 Nu-link- me 工具可以读出芯片的程序吗?需要使用什么软件?,或者使用其它什么工具?

网友A:
未加密的情况下,用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读取

网友B:
应该可以读出程序吧,他家不是有专用的link软件么

网友C:
你想读取什么芯片的程序啊?

网友D:
一般是没有加密的芯片,才可以读取里面的固件的

网友E:
当然可以读出里面的程序了啊

网友F:
主要是看你的芯片,没锁还支持的话,就可以读取里面的程序的

网友G:
你直接下载新唐的烧录程序的软件,估计就可以读取

网友H:
为啥不考虑用jlink呢?简单的很

网友I:
这Nu-link- me是不是可以理解为DAP啊?

网友J:
他家这新唐link用的啥协议啊?

网友K:
https://www.jjsx.com.cn/keji/202211/480609.html,网上说是ICP Programming Tool(新唐单片机烧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