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如何在内部16MHZ时钟状态下,保证精度的,因为我的定时的输入时钟16MHz不能变的

楼主(2023-06-25):
N76E003 如何在内部16MHZ时钟状态下,保证精度的,因为我的定时的输入时钟16MHz不能变的

网友A:
003 HIRC全温全压误差在2%

网友B:
内置晶振还想要保证精度,咋想的

网友C:
你能控制好环境么?环境的温度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D:
估计想要精度啊,还得是用外置的晶振

网友E:
保证不了的,亲

网友F:
内置晶振受温漂或者环境影响,很容易变化的

网友G:
16MHz,左一点右一点的,没啥事儿吧

网友H:
应该有补偿啥的吧,这就得靠算法来解决了

网友I:
没 研究过,一般都是选择的外置晶振,能好一些

网友J:
内置晶振不太行,你芯片工作会发热,这种热度就会改变内部晶振的精度的

网友K:
没事儿的,定时器输入时钟偏差一点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