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果用掩码把PWM0屏蔽掉,还能产生PWM0中断吗,我用N76E003做BLDC控制。

楼主(2023-06-25):
如果用掩码把PWM0屏蔽掉,还能产生PWM0中断吗,我用N76E003做BLDC控制。

网友A:
76E003是新唐早期芯片,现已升级为 MS51FB9AE, 引脚兼容。这个芯片周期中断不受MASK 影响,但比较点中断受影响。

网友B:
应该不能产生PWM的中断了吧

网友C:
掩码是什么?怎么屏蔽啊?

网友D:
不太清楚,你最好先试试呗

网友E:
这个问问FAE也行的,估计他们能有如何屏蔽PWM吧

网友F:
这是啥操作,为啥要屏蔽掉PWM啊?你不是要控制电机么

网友G:
一般来说是能产生中断吧

网友H:
你的屏蔽PWM是屏蔽掉初始化还是怎么做?

网友I:
没研究过,一般都是用寄存器关闭掉PWM就好了

网友J:
中断好像是不受影响吧

网友K:
话说,用N76E003来做电机控制,是不是有些吃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