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设置掉电模式, IO口设置到合理,目前的电流还是120uA, 如何设置才能降低

楼主(2023-06-25):
复位就进入掉电模式,大约的电流是60uA. 有没有办法进入到传说的20uA?

网友A:
76E003是新唐早期芯片,现在已升级到 MS51FB9AE,引脚兼容。

如果你做微功耗产品,建议用 ML51 系列,这个功耗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B:
除了考虑芯片本身的降低功耗,也要考虑外部电路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