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如何摆脱写代码总有一种照搬别人代码只是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的感觉?

楼主(2023-06-25):
本人接触单片机软件时间并不长,以前一直是做硬件,往往是一个项目来就开始边看手册、边根据得到的源代码开始“二次加工”,更甚者直接网上下载源代码,然后去推敲别人为啥这么写,我几乎不会直接一个一个的敲代码,感觉就是粘贴复制加上修修改改,觉得比较懒,我认为这是一种糟糕的体验,**得到一些建议,摆脱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2023-09-16):
成立自己的编码风格

网友B:
最好还是用大厂的统一标准

网友C:
这个无所谓的吧,实现功能就好啊

网友D:
确实,你接触时间不长,还不是很习惯吧

网友E:
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技术啊,你知道整体的工程逻辑,还要加自己的逻辑

网友F:
一般都是复制黏贴的,习惯一些吧

网友G:
为啥糟糕呢?理解别人的程序逻辑也是一中学习的啊

网友H:
你是不是觉得看不懂别人的代码

网友I:
确实推敲很麻烦,不如自己设计来的快

网友J:
建议还是习惯并且擅长的这么处理,因为单片机大致都是重复的工作,就这样

网友K:
能看懂别人写的代码就很不错了

网友L:
1你画电路板不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M:
别人造好了轮子了干嘛不用

网友N: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啊

网友O(2023-10-19):
实现功能就好,而且这样更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