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发布]
在低功耗模式下SC92F84H为什么可以实现更低功耗

楼主(2023-06-25):
SC92F84H采用了新一代的通道并联技术不管外面的是12个按键,还是20个按键,芯片内部多个电极是连在一起的,扫描一次就可以了, 扫描次数大大的减少了,因此它的功耗就更低了

网友A:
一起扫描的话是同时多通道一起工作的?

网友B:
为什么一次性采集之后会多一个算法呢?

网友C:
一种是串行扫描一种是并行扫描吗?

网友D:
这种一次性的扫描 最多可以有多少个通道啊

网友E:
为什么可以一次性扫描12个通道呢?

网友F:
为什么通道并联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同时进行扫描呢,硬件原理是什么

楼主:
通道并联的个数没有限制,所有的都可以并起来,没有数量限制

网友G:
这个功耗能低多少呢?

楼主:
84H 在STOP 模式下电流 0.7uA, BTM 是4uA,这是芯片的电流,STOP下的整机功耗还要看产品的外围电路。
采用并联技术功耗可以进一步降低,至于能降低多少,也要结果产品的外围电路看

网友H:
版主说的对,整体功耗还要看外围电路。

网友I(2023-08-31):
扫描次数确实减少

网友J: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可以实现更低功耗的原因是单片机在低功耗模式下关闭或降低了某些外设和内核功能的运行频率,使得系统总体功耗降至最低水平

网友K:
在某些单片机中,可以通过降低内核电压来减少功耗,同时关闭不需要的时钟源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L:
减少器件的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使得系统总体功耗降至最低水平。

网友M:
超低功耗模式是为了满足能源敏感应用需求而设计的一种工作状态。

网友N: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可以实现更低功耗的原因在于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可以进入休眠模式,即进入睡眠模式,从而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O:
可以通过优化代码来减少能耗,例如使用低功耗算法、减少不必要的操作等。

网友P: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可以关闭部分外设或者降低某些外设的工作频率,以减少功耗。

网友Q:
对延长电池寿命、降低设备运行温度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网友R: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或模块、关闭不必要的中断、降低外设的工作频率或电压等都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S:
单片机在正常工作状态时,其内核和其他外设同时处于工作状态,此时功耗较高。

网友T: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可以通过降低时钟频率或关闭一些时钟源来降低功耗。通过减少时钟频率,可以减少CPU和外设的工作频率,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U:
时钟频率通常会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减少时钟电路的功耗。

网友V:
在设计低功耗模式下的单片机系统时,需要充分考虑其性能需求,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W:
单片机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实现更低功耗的原因是它能够关闭或降低个别外设和内核功能的运行频率,减少器件的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使得系统总体功耗降至最低水平。

网友X:
可以采用一系列低功耗技术来降低功耗。例如,使用低功耗器件、优化电路结构、采用低功耗时钟源等。

网友Y:
单片机会关闭或降低个别外设和内核功能的运行频率,使得系统总体功耗降至最低水平。

网友Z:
单片机可以实现更低功耗的原因是它能够关闭或降低个别外设和内核功能的运行频率。这样可以减少器件的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使得系统总体功耗降至最低水平。

网友AA: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可以实现更低功耗的原因是它能够关闭或降低个别外设和内核功能的运行频率。

网友W:
低功耗模式还可以通过改变电压和时钟来降低功耗。

网友AB:
单片机在低功耗模式下通过合理的时钟管理、电源管理、外设管理和低功耗设计等手段,可以实现更低的功耗。

网友X:
可以使用静态存储器、节能型LED灯、低功耗无线模块等静态或外设来降低功耗。

网友L:
单片机还可以通过使用省电的硬件和软件特性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Y: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的性能也可能受到影响。

网友:
单片机只会启动必要的硬件和软件模块,进行必要的操作,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AC: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可以关闭不必要的硬件和软件模块

网友AD:
在一些低功耗模式中,CPU可能会进入休眠状态,几乎不消耗电能。

网友AE: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会关闭外围设备

网友AF: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的CPU会停止工作,从而减少能耗。

网友Q:
可以通过使用睡眠模式、待机模式、停机模式等不同的模式来实现更低的功耗状态。

网友K:
单片机还可以利用时钟分频器和定时器等功能来控制设备的工作周期,将设备在非必要时刻置于休眠状态。

网友AG:
单片机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实现更低的功耗,这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或依赖电池供电的应用非常重要

网友AB:
可以通过配置外设的工作模式或将其关闭来降低功耗。

网友J: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片机通常会关闭或降低外设的功耗

网友AH:
可以通过降低内核的工作频率来减少CPU的功耗,同时关闭不需要的外设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AI(2023-12-05):
为什么在一次性收集之后会有一个额外的算法?

网友AJ(2024-01-08):
一个是串行扫描,另一个是并行扫描吗?

网友AK:
为什么可以在并行通道中实现同步扫描?

网友AL:
降低设备的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的整体功耗。

网友AM:
超低功耗模式是为了满意能源敏感利用需求而计划的一种事情状况。

网友AN:
可以经由过程优化代码来削减能耗,比方利用低功耗算法、削减不必要的操纵等。

网友AO:
在低功耗模式下,微控制器可以关闭某些外设或降低某些外设的工作频率,以降低功耗。

网友AP:
在延长电池寿命和降低设备工作温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网友AQ:
这种功耗可以降低多少?

网友AR(2024-03-06):
微控制器将关闭或降低单个外设和内核功能的工作频率,将系统的总体功耗降低到最低水平。

网友AS(2024-06-08):
在一些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降低核心电压,同时关闭不需要的时钟源来进一步降低功耗,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AT:
不管外面的是12个按键,还是20个按键,芯片内部多个电极是连在一起的,扫描一次就可以了, 扫描次数大大的减少了

网友AI(2024-08-02):
在低功耗模式下,单个芯片之所以能够实现更低的功耗,是因为它能够关闭或降低单个外设和内核功能的工作频率。

网友AU(2024-09-07):
静态存储器、节能LED灯和低功率无线模块等静态或外设可用于降低功耗。

网友AV:
在某些低功耗模式下,CPU可能会进入睡眠状态,几乎不耗电。

网友AW:
在低功耗模式下,MCU将关闭外围设备

网友AX(2024-10-07):
为什么通道并联可以实现同时扫描?硬件原理是什么?

网友AY:
在低功耗模式下,MCU的CPU将停止工作,从而降低能耗。

网友AZ(2024-11-09):
单片机还可以使用时钟分频器和定时器等功能来控制设备的工作周期,并在不必要的时间让设备进入睡眠状态。

网友BA:
为什么一次采集后会多一个算法?

网友BB(2024-12-11):
可以通过关闭不用的外设或模块、关闭不必要的中断以及降低外设的工作频率或电压来降低功耗。

网友BC:
超低功耗模式旨在满足对能源敏感的利用需求。

网友AL:
在某些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降低内核电压来降低功耗,同时关闭不必要的时钟源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AO:
降低器件的动态和静态功耗,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的整体功耗。

网友BD:
微控制器还可以通过使用节能硬件和软件功能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BE(2025-02-04):
可以通过进程优化代码来降低能耗,例如使用低功耗算法、减少不必要的操作等。

网友BF:
微控制器将关闭或降低单个外设和核心功能的运行频率,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的整体功耗。

网友BG:
用矩阵扫描键盘,功耗会不会更低。

网友AS:
单片机低功耗模式下,CPU会休眠降低功耗,这样就能减少能耗啦

网友AK(2025-03-06):
单片机可以通过优化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来降低功耗,比如采用低功耗模式和节能技术,以进一步减少能源消耗

网友AP:
延长电池寿命和降低设备功耗,能够提升设备性能和使用体验,更稳定的运行。

网友AR(2025-04-15):
延长电池寿命和降低温度,主要靠优化电路设计,比如使用高效能电子元件,合理安排散热,以及合理控制电流和电压。

网友BH:
这种通道并联技术听起来非常高效,减少了扫描次数,自然能够降低功耗。

网友BC:
降低CPU频率和关闭闲置外设能节省电。

网友AV:
这些器件功耗低,适合节能设计。

网友BF:
单片机会调整部分组件的频率,降低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