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请问ad7175-2测量出来的值抖动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2023-06-25):
请问ad7175-2测量出来的值抖动严重怎么解决?

网友A:
滤波器滤掉

网友B:
写算法呗,滤波

网友C:
你用个射随器,试试

网友D:
用运放实现将数据杂波滤掉吧

网友E:
你这应该算是采集的问题还是目标采样的问题啊?

网友F:
严重抖动的话,就冒泡算法,直接取中间值?

网友G:
一般都是多采集几次,然后取平均值

网友H:
网上有很多关于ADC采集滤波的方法啊

网友I:
你用的外置ADC芯片也这样?

网友J:
是不是没配置好啊?一般独立的ADC都很稳的

网友K:
多采集几次吧,然后取平均数,这样的数据还算可以

网友L(2024-01-16):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M: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