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问答] 用库函数开发配置引脚只有C管脚能正常

楼主(2023-06-25):
用库函数开发配置引脚,同时配置了多个管脚,但是为什么只有C管脚能正常,而D管脚没有输出呢?查看mode发现没有被配置为推挽模式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啥叫C管脚正常,D管脚没输出啊?

网友B:
你说的CDSTIO管脚的组么?

网友C:
可能你需要开复用的时钟AFIO

网友D:
不太知道,你能不能把程序截图啊?

网友E:
你估计是哪里的使能没弄好吧

网友F:
你没有配置成推挽的话,再重新配置一下呗

网友G:
感觉是你初始化的逻辑不太对呢

网友H:
建议用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IO部分的视频教程,学一学

网友I:
你这没配置推挽模式,所以没输出,好像也是合理的

网友J:
你加一句推挽配置呢?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K(2023-10-24):
重新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L(2023-12-10):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M: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M: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N: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O: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P: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Q: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R: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