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问答] STM32F401RE NUCLEO串口中断收发,串口一直不能进中断

楼主(2023-06-25):
STM32F401RE NUCLEO串口中断收发,配置函数如下:
void UART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_DeInit(USART2);
//        USART_OverSampling8Cmd(USART2,ENABL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ClockInit(USART2, &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串口一直不能进中断,而且如果在主函数中发数据,串口调试助手中也没有数据,求大神指点一下,或者直接给我一个STM32F401RE NUCLEO串口的例程

网友A:
IO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B:
你初始化部分做了么?

网友C:
仿真跟踪一下试试,看程序运行到哪儿了

网友D:
你得有接收函数啊,看看你的串口接收函数呗

网友E:
你咋不找个官方的例程,关于串口的例程,找来看看呢

网友F:
进不来中断也是正常,可能是你中断函数里没有做收到数据之后的处理

网友G:
我觉得有可能串口的协议没对上,也会导致数据收不到

网友H:
你在串口中断那块,打个短点看看

网友I:
一般也不会啊,串口多简单啊,你是不是波特率没对上啊

网友J:
你串口中断函数写了啥啊?

网友K:
有没有可能,你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