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问答] STM32F051C8电容触摸按键怎么处理

楼主(2023-06-25):
问题描述:想要使用STM32F0的电容触摸按键,参考STM32F051R8开发板设计硬件。使用ST的Touch library。
目前的问题是,修改相应的配置后在。 在这里if (TSL_user_Action() == TSL_STATUS_OK) 一直返回TSL_STATUS_BUSY。由于
原来一直没有调试过触摸按键,不清楚怎么处理。请大家帮忙
硬件:STM32F051C8

电容通道:PA6 PA5  采样电容 PA4  没有使用active shiled.
软件, 使用STMTOUCH-LIB 库。例程STM32F0518_Ex01_3TKeys_EVAL 修改相应的参数
一直得到TSL_STATUS_BUSY状态,不解.

网友A:
找个例程学习下吧

网友B:
将电容传感器正确地连接到电路中。这通常包括将传感器的触摸电极连接到电路的输入引脚,并确保正确地接地。

网友C:
当电容值超过设定的阈值时,将触发相应的按键事件。

网友D:
当检测到按键触发并通过消抖处理后, 可以触发相应的按键事件

网友E:
需要初始化触摸控制器以使其能够检测电容触摸按键。这通常包括配置相关的GPIO引脚和定时器。

网友F:
每个电容触摸按键都会有一个对应的触摸电容引脚,这个引脚连接到微控制器的GPIO引脚。在电路设计中,确保为触摸电容提供适当的电源和地连接。

网友G:
采样电容很重要

网友H:
通过设置合适的阈值,可以确定何时认为按键被触发

网友I:
使用滤波器来去除噪声,使用放大器来增强信号,以及使用模数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J:
采用定时/计数器方式或AD转换方式进行检测。

网友K:
触摸电容引脚可能会受到环境噪声的干扰

网友L:
在按键处并联一个贴片封装的双二极管,再串联一个104电容器。

网友M:
对于电容量→计数器方式,参考值通过检测没有触摸按键时的计数值来实时得到;对于AD方式,参考值就是基准电压

网友N:
触摸控制器会周期性地采样触摸电容引脚的电容值,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O:
话说,这种官方没有专门的例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话说,这种官方没有专门的例程吗?

官方有ADC的例程啊

网友P:
你不如用外置的触摸芯片,这样省事儿多了

网友Q:
为啥不考虑外置的独立触摸芯片呢?

网友R:
你这是需要几通道的触摸方案啊啊?

网友S:
你仿真一下看看,看是不是没触发电容状态啊?

网友T:
话说F0支持电容触摸功能么?

网友U:
感觉MCU做触摸的话,比较繁琐啊

网友V:
我觉得它这个芯片没有这个外设吧

网友W:
你可以直接跑个demo啊,就知道大概的流程了

网友X:
你用的触摸库倒是无所谓,但一般MCU没有触摸外设功能的话,能用触摸库吗?

网友Y:
根据人手触摸电容量的限制,选择合适的10P电容器容量。

网友Z:
设置合适的阈值触发就行了

网友AA:
可以使用适当的ADC(模数转换器)进行电容值转换,并在微控制器上进行处理。

网友AB:
电容触摸按键是一种常用的输入设备,可以用于实现触摸按键控制和识别等应用

网友AC:
在检测到按键触发时,通常需要进行消抖处理。可以使用计数器或延时功能来实现简单的消抖。

网友AD:
根据按键数量和选择的参考值来决定信号的频率。

网友AE:
引脚跟单片机gpio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AF(2023-10-27):
把电容传感器正确地连接到电路中。包括将传感器的触摸电极连接到电路的输入引脚

网友AG(2023-12-01):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AH: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AI: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AJ: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AG: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