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ZET6怎么移植到sTM32L476ZET6上

楼主(2023-06-25):
TM32F103上有:FSMC驱动LCD,SRAM外加内存。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基于strm32L4 创建工程,然后将F1那边的用户应用程序慢慢移植过来。

中间肯定还需要做些调整 调试。
不过 你选择的L4芯片有FSMC模块吗?

网友B:
把底层驱动库按照L4的库进行替换,应用程序直接移植。

网友C:
用cubeMX生成l4工程就行了

网友D:
用cubemx来配置一下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E:
SRAM当内存是不是也要接在FSMC上啊

网友F:
L4FSMC么?感觉就F1的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G:
温室雏菊

网友H:
底层驱动要替换一遍

网友I:
听起来有点麻烦啊,而且L4的是低功耗啊,还驱动LCD,那也实现不了低功耗啊

网友J:
你这换个MCU多好,用H7刷屏比较OK

网友K:
你想求助啥?代码不会写还是没有思路啊?

网友L:
正常来说,你需要先研究如何驱动LCD,用FSMC的方式

网友M:
其实LCD要是屏不大,或者动态图不多的话,可以用SPI的方式驱动,能简单点

网友N:
你用SRAM好像得是并口的吧,你IO估计不能够用了啊

网友O:
主要是看驱动吧,应用层可以直接搬过来的

网友P:
这个好像不太够用啊

网友Q(2023-10-25):
用cubeMX生成l4工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