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有什么方法让STM32禁止JTAG或SWD读取flash内容

楼主(2023-06-25):
发现通过ST-LINK配合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可以轻松地把自己STM32芯片flash内的程序读取出来,而且还可以保存成bin文件,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禁止JTAG或者SWD读取flash内容

网友A:
RDP保护配置为LEVEL 1就可以

网友B:
我一般都是使用jlink实现加密

网友C:
这网上的操作方法不是一堆堆么

网友D:
你可以选择加密,什么等级一的加密等等

网友E:
没用过STlink加密,感觉麻烦,一般都是用的JLINK

网友F:
好像ST-LINK Utility本身就支持这个功能吧,你再找找

网友G:
网上搜索一下,我记得这个软件好像在配置里能实现加密

网友H:
话说,这种加密是不是没啥用啊?

网友I:
你不如在程序之中直接做到SWDJTAG屏蔽呢

网友J:
我觉得还是使用jlink的读保护功能比较好用

网友K:
这种用jflash解锁,是不是里面数据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