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使用STM32L432的Nucleo用Mini USB连接电脑显示盘符不正确

楼主(2023-06-25):
将STM32L432  Nucleo-32 开发板用其所配的Mini USB连接在电脑上之后,驱动都正常,却显示盘符不正确。

本该显示的盘符应该是可打开的那种,麻烦大家给出建议。

网友A:
升级下stlink吧

网友B:
不正确的话,提示什么了?

网友C:
你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也许是固件太老了

网友D:
不可能啊,都会识别成一个U盘的啊

网友E:
你换个数据线试试呢?

网友F:
U盘正常来说都是免驱的,你可能是其他驱动没装上吧

网友G:
你说的盘符指的是STlink那个盘符吧

网友H:
你重新装一下STlink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I:
看你描述的有点像STlink驱动没装好导致

网友J:
你现在下载程序啊,或者在设备管理器之中能正确的看到自己的STlink设备在么

网友K:
有点意思,截图看看?看你说的盘符不正确,提示了什么

网友L(2024-01-16):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M: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