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设备看不到,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板子焊好3.3V电源和STM32F103VCT6后,用ST-LINK V2调试器通过SW方式连接,在SW设备下面可以看见设备,下载程序。当程序下载完成后再查看SW连接设备,就再也看不到设备了,显示连接错误。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回事啊,已经试过两个板子了。

网友A(2023-07-01):
检查下SWD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是换个烧写器试一下,如果还是一样就要检查你的硬件了。

网友C:
看看你的程序吧,估计SWD给屏蔽了

网友D:
SWD是不被禁用了?

网友E:
你程序的逻辑咋写的

网友F:
你可能是芯片锁死了,解锁估计可以

网友G:
ISP的方式随便烧录个程序,再试试STlink看能不能连接上

网友H:
大概不应该啊,你这应该是哪里误操作,导致芯片锁死了

网友I:
你的SWD怎么配置的?给复用了?

网友J:
如果是程序的原因,最好是在初始化之前delay几秒钟,防止STlink连接进不来

网友K:
下载不到的话,你再换块板子试试?

网友L:
你的芯片没啥问题吧,听你描述有点像你芯片被锁了,用jlink解个锁试试

网友M:
你是不是把SWD复用了呢?

网友N(2023-12-28):
连接问题

网友O:
驱动程序问题,是不是下载的最新的驱动程序

网友P:
检查您使用的开发环境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Q:
有时,如果您的微控制器固件有问题或损坏,可能会导致无法识别或无法下载程序的问题。您可以尝试重新烧写固件或从备份中恢复固件。

网友R:
设备硬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