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两块STM32F429怎么实现实时快速通信?

楼主(2023-06-25):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分为主从控制板子,两块板子都采用STM32F429,一块板子属于控制板,给电机发送控制信号、与上位机通信等,另外一块处理激光雷达数据以及其他传感器数据,协控板将雷达等传感器数据传给主控板,主控板决策,实现避障等操作,现在现在通信方式可想到的有五种
1、串口
2、I2C
3、SPI
4、CAN总线
5、FSMC
现在自己查询资料,IIC/SPI基本排除,因为他是用作模块内部比较多,剩下的有的用串口,有的CAN,请大神比较这两个哪个合适?
另外。查询到一篇论文中这样写:目前,主从式控制系统的通信方式主要有三种:(1)串行通信方式;(2)共享内存方式;(3)并行通信方式[65]。考虑到共享内存种方式实现较为复杂,串行通信方式速度有限,本文采用并行通信方式,通过STM32自带的FSMC总线,将FPGA当成外扩存储器进行读写,实现两者的通信。我在考虑有必要使用这种通信模式吗?
根据以上问题,**大神解答

网友A:
简单的串口就可以

网友B:
一般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看你需要的通讯速度了
串口:优点:占用IO少,对布线几乎没有要求,操作简单 缺点:速度比较慢
并口:有点:速度快! 缺点:占用IO资源多,操作相对复杂,对布线也有一定要求

网友C:
板与板之间可以采用串口、485、CAN等

网友D:
STM32支持I2C总线

网友E:
STM32微控制器通常支持多个SPI接口,你可以使用它们进行快速数据传输。

网友F:
STM32微控制器通常集成了多个串口模块

网友G:
STM32微控制器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CAN

网友H:
一般采用串口(uart)通信

网友I:
STM32微控制器通常集成了CAN控制器

网友J:
快速通信的话用串口可能就不太够用了

网友K:
可以通过以太网实现快速通信。

网友G:
可以使用STM32的RX及TX的串口

网友L:
为了提高通信的吞吐量和实时性,可以使用FIFO缓冲区来缓存待发送或接收的数据。这样可以避免数据丢失和通信过程中的延迟。

网友M:
用串口就可以

网友N:
就串口比较OK,我觉得超级简单

网友O:
要多快的速度啊?

网友P:
想用啥都行的,主要看你擅长啥

网友Q:
CAN也可以啊,很多场合用它都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R:
其实串口应该是比较容易而且常规使用方式

网友S:
用串口可以拓展一下蓝牙或者WiFi之类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T:
FSMC我觉得一般适合于存储或者屏幕这种方式通讯

网友U:
CAN的话一般车规方面比较多

网友V:
其实用串口就很好了,距离,速度都够用的

网友W:
我这边建议您就用串口,非常好调试

网友X:
还是用串口吧,就别纠结了

网友A:
看你两个设备距离远不远

网友Y(2023-10-27):
可以用FIFO缓冲区来缓存待发送或接收的数据。这样可以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Z(2023-12-01):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AA: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Z: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AB: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AC: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AD: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AE: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AF: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

网友AG:
就导通接地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