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软件读出来的信息怎么看批次

楼主(2023-06-25):
C:\Users\Tom.chan\Desktop用软件读出以下信息,怎么能看出芯片的生产日次(年+周)

CPU 96bits ID:

0X30343934

0X30365102

0X00300039

跪求帮忙!

网友A:
这个没法看日期吧

网友B:
你这是啥,芯片的唯一ID?

网友C:
你读这东西,都不如看看丝印

网友D:
其实MCU基本就只有翻新,没有假货的

网友E:
批次和生产封测谁弄的,可以看丝印这块的

网友F:
这都是唯一ID,官方没公布唯一ID的构成的

网友G:
看看丝印就行了,别看唯一ID了,这没啥用的

网友H:
我也想知道唯一ID的每一位都代表的什么意思

网友I:
话说,官方也没给你提供这方面的解读啊,你为啥要用唯一ID来看批次呢

网友J:
不如找渠道商,靠谱点的,基本也就知道批次是新还是旧了

网友K:
唯一ID好像没有包含日期的吧

网友L(2023-10-27):
看丝印就行了,别看唯一ID了没什么用

网友M(2023-12-01):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N: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M: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O: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P: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Q: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R:
有不普通的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