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XX的ADC输入电压电池与单片机电源相同电压,4个数据纹丝不动

楼主(2023-06-25):
STM32F0XX的ADC-DMA,程序工作正常,硬件仿真时,ADC输入电压直接用电池输入,MEMORY 1 里相应的ADC输出数据,如果ADC输入电压电池与单片机电源相同电压,4个 数据纹丝不动(输出数据右对齐),如果电池电压小于电源电压,前两个数据就会不断跳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9-16):
纹丝不动也不应该吧,一般都是会有跳动的

网友B:
校准了吗

网友C:
你这前两个数据是最初的数据吗?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官方的ADC的方案,看看输出的ADC数据是对的不

网友E:
是不是电源有纹波啥的啊

网友F:
估计有干扰,不然也不会这样

网友G:
给我的感觉是纹丝不动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H:
你测测别的电源上试试呢?

网友I:
ADC配置估计没问题,但是怎么能数据不变化呢

网友J:
看看你的代码配置呗,看看咋弄的

网友K:
跳动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L:
是不是DMA的原因啊,你DMA关闭试试?

网友M:
在线调试下试试啊

网友N:
是不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啊

网友O:
配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P(2023-10-19):
电源是不有纹波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