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运行不正常,不断复位

楼主(2023-06-25):
最近在调试一块板子,STM32L151复位键一直在复位,测量复位脚波形如图,单片机供电和晶振都正常;我用镊子将R1短接,系统可以启动,但是感觉运行不正常,请教一下这是怎么了

网友A(2023-09-16):
很大概率芯片坏掉了吧

网友B:
电容拆掉看看

网友C:
一般这个复位引脚被静电打坏了,可能会这样

网友D:
是不是按住复位也不好使啊?

网友E:
你这芯片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F:
这波形好像也不太对啊

网友G:
你上啦10K就行,还有你整体供电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H:
还是查查电路方面吧,你这电路是不是第一版设计的啊

网友I:
你用你的程序给官方的开发板烧录一下试试呢?

网友J:
这波形好像不对,一般都是在复位的时候才会有脉冲变化

网友K: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L:
你这反复复位不对,把复位电路部分都去掉看看呢?测试一下芯片的好坏

网友M:
检查下复位电路工作正常吧

网友N:
软件复位问题吧,看门狗一旦被开启,只有复位才能够将其关闭,这显然就和待机模式产生了冲突。主要程序执行完毕后,使用软件复位关闭独立看门狗可能是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O:
是否正确的设置和配置了RTC?

网友O:
也有可能是外部晶振问题,外部晶振长时间运行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未知原因不起振。

网友P(2023-10-18):
可能是芯片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