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库FatFs DMA报错

楼主(2023-06-25):
我想用DMA读写4-Wire SD Card
照着别人的范例直接把sd_diskio.c里面的

BSP_SD_ReadBlocks
BSP_SD_WriteBlocks

改为

BSP_SD_ReadBlocks_DMA
BSP_SD_WriteBlocks_DMA

但是这样我在f_mount就会报错 FR_NO_FILESYSTEM

网友A(2023-09-16):
DMA传输错误可能会这样的,而且估计是长度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B:
buff地址是不是4字节对齐

网友C:
你的DMA内存做对齐了么

网友D:
是不是DMA有冲突啊

网友E:
如果是超时了,也可能会出现DMA报错

网友F:
DMA传输中断错误

网友G:
如果多个DMA通道同时访问相同的资源,可能会导致DMA传输冲突

网友H:
数据没有正确对齐,可能会导致DMA传输错误

网友I:
如果DMA传输超时,可能是由于DMA传输的数据量过大或者传输速率过慢导致的。请检查DMA传输的数据量和传输速率是否符合要求,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网友J:
如果DMA传输过程中发生中断错误,可能是由于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或者中断处理函数中的代码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K:
最好是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并检查中断处理函数中的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L:
是传输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M:
DMA通道、方向、大小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N:
检查所有相关的内存区域,确保它们的地址和大小是正确的,并且已经正确地初始化和使用。

网友O:
是不是文件系统本身的问题?

网友P(2023-10-18):
是不是DMA内存没做对齐

网友B:
DMA配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