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皇明太阳能淋浴器的水温水位电路,实在看不懂了。

楼主(2023-06-25):
家里一路供电线路出问题了,有漏电,空开一推上去就跳闸。
太阳能淋浴器的控制器不工作了,水温看不到,水位看不到,自动上水也没有了。

想来想去,只能自己做一个控制器,用 18650 锂电池供电。
现在关键是不明确水温、水位传感器的原理。

网上没有找到明确的资料,我这个皇明品牌的资料更少。
自己推测,似乎只能是电阻变化的原理:
1、水温靠热敏电阻,温度与阻值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2、水位也是电阻原理,不同水位的电阻值不同,虽然会有漂移,但足以区分出五档水位。

对传感器实物进行测量。引出线有四根,公共端 C 接 +5v 电源,C 与 T 、L 之间都有几十 K 的阻值。经过测量,推测内部电路应当是下图这样的:

如果以上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事情就简单了:
两个运放分别处理水温、水位信号,用 CPU 的两路 AD 去测量,以后再进行标定。

又测量了控制器的实物(主要是信号处理部分),绘制出电路,却大出我所料。
下面是测绘出的信号处理电路图,反复核对过,没有问题:

实物上用了一片 358 双运放,但其中一个运放根本没有用到,
水温、水位两路信号进入了同一个运放,最后分成两路信号,送给 CPU 。

这个电路很奇怪了,和我的思路完全不合。

有没有了解情况的?麻烦说一说。水温、水位究竟是什么原理?该怎么测?

网友A(点评):
也没看懂

网友B:
从楼主抄的图来看,估计是电容式传感器测水位,运放用于产生振荡信号,将电容转为频率信号;
至于C7引出的信号,估计是将其拉低后,关闭水位传感器、测量温度传感器,应该是热敏电阻与某个电阻串联分压,测量分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抄的图来看,估计是电容式传感器测水位,运放用于产生振荡信号,将电容转为频率信号;
至于C7引出的 ...

多谢用心回复!

如果是振荡电路,是不是要有正反馈?但我确定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用心回复!

如果是振荡电路,是不是要有正反馈?但我确定没有。

是的,需要正反馈。
能否用示波器看看有无波形?

楼主(点评):
这个有点麻烦。回头我试试。

网友C:
传感器有5v供电, 这就难猜了. 有可能内置震荡电路 .
如果是个新的, 还能测一下, 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坏了. 不好猜. 你最好上电之后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D:
水位,水温都是直流信号,运放是两个路相减

楼主(点评):
为什么相减?后期怎么恢复?愿闻其详。

楼主:
昨天把两年前换下来的传感器找出来,
拆开手柄,里面有块电路板,长条形,有半个烟盒那么大,核心电路是 MicroChip 的 PIC16C54 单片机。

决定更改方案:
以前是想做个东西,完全替换原装的控制器。现在放弃这个目标。
原始控制器分为主板、电源板两部分,现在只替换其中的电源板,把外接电池管理起来。

感谢几位回复。@LcwSwust   @icecut

网友B:
1.如果是电阻式的水位、水温传感器,那么这个电路有可能是因为单片机没有ADC功能,利用RC充放电时间来计算R。
2.可能传感器由其它引脚接入了电源,电路图左边输入直接就是模拟电压,运放看起来就是差动放大让两路信号相减,C7上方引脚可能只是让其中一个信号关闭,便于分别求出两路信号,运放输出到ADC。
这样的话这电路就有点多余了,直接将两路信号接入两路ADC不就完了?非要加运放?只有一个ADC引脚?为了阻抗匹配?

http://www.haotongneng.com/news/tyn/tynrsqcydswswcg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