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_NOR_ProgramBuffer函数写入地址程序会发生硬件错误

楼主(2023-06-25):
nor flash 芯片使用 :S29GL256P          32 MByte

各位大神们好,请教下关于这个

HAL_StatusTypeDef HAL_NOR_ProgramBuffer(NOR_HandleTypeDef *hnor, uint32_t uwAddress, uint16_t *pData, uint32_t uwBufferSize)

函数写入的地址, uint32_t uwAddress   加入基地址后,程序会发生硬件错误,

示例如下:

#define  NOR_FLASH_BASE_ADDR  ((u32)(0x64000000))

#define   NOR_SECTOR_SIZE   ((u32)(2014*128UL))   // nor flash 的扇区大小,128KByte

{
  /* Return to read mode */
//  HAL_NOR_ReturnToReadMode(&hnor2);

  status = HAL_NOR_Erase_Block(&hnor2, (uint32_t )((NOR_SECTOR_SIZE * 2) ), NOR_FLASH_BASE_ADDR);   // 2 扇区号,擦出后,读出的数据全部为 0xffff,说明擦除是正确的
  Delay_Ms(500);
  /* Return the NOR memory status */
  if(HAL_NOR_GetStatus(&hnor2, NOR_FLASH_BASE_ADDR, NOR_tiMEOUT_VALUE) != HAL_NOR_STATUS_SUCCESS)
  {
   /* Erase Error */
   printf("\r\nHAL_NOR_Erase_Block Error 1 ..." );
  }

  Fill_Buffer(aTxBuffer, BUFFER_SIZE, 0xC20F);  // 给aTxBuffer 赋值,数据从 0xc20f  开始

  HAL_NOR_ProgramBuffer(&hnor2, (uint32_t )((NOR_SECTOR_SIZE * 2) + NOR_FLASH_BASE_ADDR), aTxBuffer, 64);  // 写入地址如果加上基地址,程序会发生硬件错误,如果不加上基地址,不会发生硬件错误

  HAL_NOR_ReadBuffer(&hnor2, NOR_FLASH_BASE_ADDR+(NOR_SECTOR_SIZE * 2), (uint16_t *)aRxBuffer, 64);  // 读出与写入的数据不一致
}

使用读出nor flash id函数可以正确读出 芯片的 id 号

使用下面的这个函数完全没有问题
HAL_NOR_Program(&hnor2,  (uint32_t *)startaddress ++ ,  pdata);    每写一个数据后,地址加1

网友A:
那就用下面这个好使的就好了啊

网友B:
一般地址要4K对齐的,是吧

网友C:
不加入基地址,那怎么数据往后写啊

网友D:
有点意思,估计是函数的BUG

网友E:
读写不一致有可能是程序的时序原因的

网友F:
你这个是不是用指针,不用基地址就好了啊?

网友G:
没仔细研究过,不过一般存储好像跟4K有点关系

网友H:
按理来说不应该写出硬件错误的

网友I:
是直接进入到硬件中断了么

网友J:
换一块板子也是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K(2023-10-25):
可能是函数的BUG

网友L(2023-12-10):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M: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N: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O: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P: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Q: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R: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