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3芯片iar编译生产的hex文件下载之后却不工作

楼主(2023-06-25):
iar在线仿真下载可以工作。STM32F413芯片。iar编译生产的hex文件下载之后却不工作。有没有同学遇到类似的问题呢?编程器用是stlink,官方的hex下载软件。

网友A:
你这个神奇啊,必须挂着仿真器才能工作?

网友B:
程序跑飞了?

网友C:
遇到过,把STlink拔掉就好了

网友D:
可能是你用STlink供电了吧

网友E:
可能你的工程就有问题吧,配置不对

网友F:
你用的是官方的例程修改的么?

网友G:
没遇到,估计是你的供电不对劲吧

网友H:
你重新上电也不行吗,然后把STlink拔掉

网友F:
有没有芯片坏掉了啊

网友I:
换一块板子 也是这样的么

网友E:
估计是堆栈溢出了吧,但平时调试的时候没表现出来

网友J(2023-10-25):
把STlink拔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