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发热严重

楼主(2023-06-25):
APM32F103CBT6  使用加密烧录后,再使用J-LINK VIEWER连接时,程序无法启动,此时芯片开始发热,5秒钟即烫手,重新烧录似乎大部分功能正常,目前发现串口1电平都为1v左右,不能正常通信,芯片发热严重,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电源端为0.063伏。不知道只是什么原因。请给与挽救。

网友A(点评):
大概率是操作的时候静电把芯片打坏了,这种一般就换颗芯片再试试

网友B:
重新烧录之后 还是加密烧录方式吗

网友C:
如何确定芯片是不是已经完全烧毁不能使用了啊

网友D:
串口的硬件连接楼主是如何做的呢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啊

网友E:
监测一下电流的变化 在发热的时候是不是电路板的电流会突然变大

网友F:
先不使用加密烧录方式 烧写程序看一下是不是还发热 排除一下原因

网友G:
为什么要用二极管档量电源两端的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