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请教APM32F407 USBHS2端接电阻

楼主(2023-06-25):
APM32F407的USBHS-PHY,不知道DP,DM接口上有没有内置端接电阻。像USB3300是有说明写了内置端接电阻,In addition the USB3300 integrates all DP and DM termination resistances and requires a minimalnumber of external components.极海的文档上面没找到相关说明。

楼主:
官方的开发板串了0电阻,不串行不行?

网友A(点评):
串电阻是方便调试和阻抗匹配,高速信号线还是建议保留。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看网上说HS下匹配电阻只能是0电阻,可加可不加,打算去掉了,然后按照JLC的阻抗软件计算线宽,加大线宽,同层走线,不用过孔

楼主:
USB座子到MCU引脚,DP,DM上打了各2个过孔,线宽8mil,跑USB2.0HS速度有没有影响?

楼主:
打算抄微芯的Layout了,把0电阻去掉,加宽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