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OpenSSL安装常见问题

楼主:
(1)执行Configure命令(配置编译参数)”perl configure VC-WIN32”遇到如下问题:
Can't local Win32/Console.pem in @INC(you may need to install the Win32::Console module)(@INC contains: C:\Perl64\site\lib C:\Perl64\lib) at C:\Perl64\lib/ActivePerl/Config.pm line 400.
解决办法:根据提示信息在Perl安装目录找到Config.pm,然后找到400行左右将sub _warn 里面的代码注释,注释完之后如下所示:

(2)执行Configure命令(配置编译参数)”perl configure VC-WIN32”出现nasm not found

原因:未安装nasm 解决:安装nasm即可
注意:安装完成后将文件路径配置到系统变量Path中;环境变量不是立即生效的,重新打开控制台重新执行刚才的操作就可以
3dmake未安装

按照红色提示输入:
ppm install dmake
(4)安装路径权限问题
如果执行Configure命令(配置编译参数)”perl configure VC-WIN32”遇到非上述几种情况的报错。首先检查使用的命令提示符是否正确。如果命令提示符使用正确,建议将openssl的安装路径设置到C盘以外的其他地址,再去运行perl configure VC-WIN32命令。

网友A(2023-06-26):
数字证书CA是软件OpenSSL生成的吗?

楼主:
数字证书是由CA中心所签发的,CA中心是一个具权威性、依赖度极高的第三方,其资格证书经国家颁发,可有效保障网络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网友B:
OpenSSL可以应用在哪些平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enSSL可以应用在哪些平台?

OpenSSL支持Linux、Windows、BSD、VMS、macOS等平台

网友D:
OpenSSL有版本吧?如果我想使用国密SM2,应该安装什么版本的?

楼主:
OpenSSL 1.1.1 版提供了对国密SM2算法的支持

网友A:
nasm是什么?

网友E:
NASM是一款基于x86架构的汇编与反汇编软件。它可以用来编写16位(8086、80286等)、32位(IA-32)和64位(x86_64)的程序。NASM被认为是Linux平台上最受欢迎的汇编工具之一

网友D:
如果我想在服务器端部署也是这个流程吗?

网友F:
应该是和使用环境有关系吧,比如windows、Linux之类的

网友B:
写的真详细,收藏了

网友C:
Openssl主要为服务器端提供算法API接口,非常方便。

网友G:
据说在数据加密这块OPenssl 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但不知道如何与加密芯片结合使用的?

网友H:
具体可咨询下他们技术人员

网友I:
怎么能联系上他们的技术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怎么能联系上他们的技术呢?

百度搜一下他们公司看看好像有客服

网友E:
openssl作为一个以开源的加密软件库包,安装使用的方式有多可以自己选择,最好还是选择用源文件包安装比较安全一点,通过第三方软件安装的话可能存在插件

网友I:
那openssl有没有简单一点的一点的安装方式,像是电脑软件那样的,比较清晰一点的,我最近准备弄SM2加密,想着方便快捷一点

网友H:
这种已经是很简单了,毕竟openssl和那种普通的有操作界面的软件不一样

网友G:
不错,学习到了,**以后使用能越来越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