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8 CAN通讯问题

楼主(2023-06-25):
最近在使用E508在调试CAN通讯的时候根据V1.2.4的example配置CAN发送和接收时,CAN收发器使用的TJA1043
(1)使用CANFD盒收数据能够收到数据,使用USBCANI的CAN盒时无法收到;
(2)当修改波特率为500K的时候两个CAN盒都收不到了;
(3)在调试CAN中断接收时,配置为RX FIFO0 no empty进入中断时,单步调试在能够接收到的上位机界面发送数据的时候,上位机发送数据,接收中断无法接收到任何信息,不进入中断。

static void can_config(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0);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baudrate 1Mbps, sample piont at 80%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nvic_irq_enable(CAN0_RX0_IRQn, 0U, 0U);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EN_RFNEIE0);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WERR);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PERR);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BO);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ERRN);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ERR);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WAKEUP);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SLPW);
}

void can_tx_rx_mailbox_init(void)
{
        can_tx_mailbox_init(0xaabb,CAN_FF_EXTENDED,CAN_FT_DATA,8,&gTransmit_message);

        can_rx_mailbox_init(0x20,CAN_FF_STANDARD,CAN_FT_DATA,8,0,&receive_message);

}
void CAN0_RX0_IRQHandler(void)
{

        if(SET==can_interrupt_flag_get(CAN0, CAN_INT_FLAG_RFL0))
        {
                can_message_receive(CAN0, CAN_FIFO0, &receive_message);
        }
}

网友A(2023-10-24):
你用逻辑分析仪挨个抓一下波形呗

网友B:
你的盒子支不支持CANFD模式?

网友C:
一般收不到数据可能是阻抗,可能是波特率不对导致

网友D:
是不是哪里的端口没配置对啊

网友E:
用示波器或者其他工具抓一下波形就好了

网友F:
大致下位机跑飞了?

网友G:
波特率太快了?导致的收不到?

网友H:
可以考虑用其他can盒子试试呢?

网友I:
你用USBcan的话收不到,是不是数据发的协议不对啊?

网友J:
还是用示波器检测波形比较好用,知道是否发了数据

网友K:
你全速运行的方式试试呢

网友L: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M(2024-12-24):
检查CAN收发器TJA1043的速率设置是否与您的配置相匹配。

网友N:
检查USBCANI的CAN盒是否支持您所配置的CAN速率

网友O:
参考官方例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