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分享)真假芯片鉴别方式

楼主(2023-06-25):
外观检查

外观检测通常使用光学显微镜,检查芯片的共面性,确认规格书的丝印信息、编码规则、外观尺寸、可靠性报告、PCN (是否EOL)等,在外观上进行观察比对。

丝印擦除测试(MPT TEST)

假冒产品的丝印是重新处理过的。判断依据是假如经过MPT测试后丝印被擦除,则表明该料是假冒品。

化学De-cap测试

使用化学酸剂对IC进行Decap,原理是除去芯片表面环氧树脂,确认芯片结构及版本等信息。

X-Ray检查

X-Ray透视检查是一种无损检查方法,可多角度观察物件内部结构。通过X-Ray透视、检查被测器件封体内部的晶粒、引线框、金线是否存在物理性缺陷。

开封测试

开封去盖是一种理化结合的试验,是将芯片外表面的环氧树脂胶体溶掉,保留完整的晶粒或金线,便于检查晶粒表面的重要标识、版图布局、工艺缺陷等。

无铅检测

利用SEM/EDS对零件引脚或端子进行侦测,确认是否含铅,可以提供测试数据以及报告。

电性/功能测试

利用IV曲线追踪仪和探针台进行IC各管脚及开封后各金线的曲线测试,包括:量产测试,开短路测试,漏电流测试。

网友A:
通用的MOS,同一封装外观上看区别不大,但不同品牌的同一型号的MOS还是有差异的,同样规格型号的,有的标准测试环境DS内阻几百毫欧,有的几欧。

网友B:
直接上电测试一下会不会更简单

网友C:
当前的半导体行业造假不仅设计的半导体种类多,涵盖品牌的范围也更广,既有国产半导体大厂也有国际半导体巨头,即涉及国内市场也包括了海外市场

网友D:
一个晶圆上有成百上千个芯片,晶圆生产好后要经过测试并把不好的标记上

网友E:
国产封装货冒充:很难辨认,只能通过比较,在外盒、标签、包装上还是有些区别

网友F:
最近几年来,许多承包商一旦确定了授权供应商名单,就不再添加新供应商

网友G:
有一种造假登峰造极,个人怀疑有封装厂直接参与其中,这就不只是打磨掉**那么简单了,会直接把不同大小的die搞成另一个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