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分享)真假芯片到底有何不同 揭秘假芯片套路

楼主(2023-06-25):
全新原装货

原装IC都是原厂经过QC认证后,走入市场的货,一般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质量肯定是达标的。这类芯片表面印刷文字和图案的大小、字体、深浅、生产批号、背面的产地标识非常一致,管脚非常整齐,亚光的表面的中间会有一道亮痕,原装芯片的管脚非常新,不发黄。

散新货

散新货分三种:第一种是生产厂家没有进过QC而走入市场的货物,成品率不是很高;第二种是没有用过,没有外包装,可能氧化的货;第三种则是非原厂生产,由其他厂家生产但打着原厂牌子,供应商却称之为散新或原装货,实际上就是假货。

原字原脚货

此类芯片就是拆机件,有一些封装简单、可以重复擦写的IC芯片,通过拆取将其拿下,二次流放到市场中,一般价格比较便宜。

翻新货

翻新货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旧货翻新。这种产品在从原厂生产出来后经历一定程度的磨损,导致它的性能与出厂状态有一定差距,但通过特定的加工处理,可以使外观或性能恢复到接近新品的状态。

另一类则是由于管脚长期未使用而氧化,或者因为管脚碰撞而出现歪脚,通过对管脚进行重新排列或者镀脚等方式对其外观进行修复。事实上,许多年代久远的散新商品都经历了此类的加工处理,只不过市场上习惯性地将这类商品定义为“散新”。

网友A:
有的时候去买款MCU,对方会问你要原厂还是要台版的,台版就存在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直接仿冒产品,另一种就有可能是台湾产的,但是也经过了原厂的检测和授权,但可能会在某些指标上还差一点,这类也就不能算假货了

网友B:
有一种造假登峰造极,个人怀疑有封装厂直接参与其中,这就不只是打磨掉**那么简单了,会直接把不同大小的die搞成另一个封装

网友C:
通常物料部门和研发部门是分开管理的,一般情况下,对于样品工程师可能还会在调试过程中发现问题,但设计好之后,到批量阶段就都不会再测了

网友D:
一般系统厂商来料检测的关注点,就是检查供货、标签等,对于假芯片的分辨能力,还真不够

网友E:
把功能、尺寸差不多的打成更值钱的片子,重新打上**,于是商业级变工业级,工业级变军级,军级变883级,低速率变高速率,低频率变高频率等等

网友F:
把旧片子(一般是拆机片)翻新,管脚都歪了都能翻得跟新的一样,而且打成管带(tube),贴上标签

网友G:
所以某宝上的芯片可想而知了

网友H:
这也是为什么某宝上有些芯片很便宜的原因

网友I:
我想问假芯片影响功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