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MCU家电应用方案-空调控制板

楼主(2023-06-26):
产品功能:
- 集成了 Wi-Fi 通信模块,实现远程操控
- 支持传统红外遥控
- 后台管理软件有设定温度值、设定风速值、运行模式、风门状态及告警信息等
MCU特点优势:
- Cortex-M0 48MHz
- 2.5V~5.5V宽电压供电
- LED最大支持6*20段
- 128KB大容量Flash支持用户大量算法数据存储
- 硬件兼容R5F100x
- 高可靠性(ESD:HBM ±8000V,CDM ±3000V)

网友A:
现在空调遥控器都是使用的红外吗 为什么不用蓝牙呢

网友B:
空调里边有电机吗?单片机需要控制电机吗

网友C:
空调控制芯片的运行环境如何 干扰信号大吗

网友D:
6*20段是什么意思 是6个led还是20个led呢

网友E:
一般选用空调控制芯片我们需要关注的参数都有什么呢

网友F:
在空调控制这方面 需要很复杂的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