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恒流源电路

楼主(2023-06-25):
大佬们,R1的两端电势差一直都是Uin吗?不应该是R2左边电势是Uin吗

就是R2左边电势,虚短,等于R3右边电势,虚断,等于R3左边电势也就是Vin

网友A:
电路稳定后,可以认为流过R2电阻的电流极小,R2电阻上的压降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