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鸥平台的两电阻采样无感FOC PMSM方案

楼主(2023-06-25):
凌鸥平台(Lingyu platform)是一种用于电机控制的硬件平台,而两电阻采样无感FOC(Field-Oriented Control)PMSM(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方案是一种用于无感应电机控制的方法。下面是该方案的基本原理和步骤:

硬件准备:

凌鸥平台--该平台提供了用于电机控制的处理器和接口电路。
两电阻采样:这是一种用于无感应电机控制的采样方法,其中通过测量两个电流采样点来估计电机的状态。

传感器安装:
两电阻采样方法不需要使用传统的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来获取电机位置和速度信息。

相反,它使用了两个电流采样点来估计这些信息。
通常,这两个电流采样点位于电机的两个相位上。

在凌鸥平台上,可以通过相应的接口电路将这些采样点与处理器连接起来。

电流采样:

通过凌鸥平台的接口电路,获取电机两个相位的电流采样值。
这些电流采样值可以通过模数转换器(ADC)进行转换,并由处理器进行处理。

无感FOC控制算法:
使用采样的电流值进行无感FOC控制算法的计算。
这些算法基于电机的数学模型,通过估计电机的位置和速度,并控制电机的电流以实现所需的运行状态(例如速度控制或位置控制)。

输出控制信号:
根据无感FOC控制算法的计算结果,生成控制信号。
这些控制信号可以通过凌鸥平台的接口电路传递给电机驱动器,以控制电机的相电流,从而实现所需的电机运行状态。

综上所述,两电阻采样无感FOC PMSM方案利用凌鸥平台的硬件和接口电路,通过采样电机两个相位的电流值,利用无感FOC控制算法估计电机的位置和速度,并生成相应的控制信号,实现对电机的精确控制。

这种方案省去了传统的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简化了系统结构,提高了控制效果,非常值得推荐!

网友A:
无感FOC一般也够用了

网友B:
PMSM是指根据电机的反电动势进行区分定义的电机:正弦反电势的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C:
整个传动系统重量轻,簧下重量也比传统的轮轴传动的轻,单位重量的功率大

网友D:
以前采用的交流传动需要一个变速齿轮机构来将电机的转距传递到轮轴上,而采用永磁同步电机可以将电机整体地安装在轮轴上,形成整体直驱系统,即一个轮轴就是一个驱动单元,省去了一个齿轮箱

网友E:
由于没有齿轮箱,可对装向架系统随意设计:如柔式装向架、单轴转向架,使列车动力性能大大提高

网友F:
PMSM发热小,因此电机冷却系统结构简单、体积小、噪声小

网友G:
由于电机采用了永磁体,省去了线圈励磁,理论可节能10%以上

网友H:
对于常规应用,确实无感FOC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