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一直未响应怎么解决

楼主:
如图所示,大家的这个软件能用吗,安装后一直这样

网友A(2023-06-26):
1. 多等一会...
2. MCC有个离线模式...尝试离线模式看看...

网友B:
等或者开代理加速

网友C:
有时候设备可能会遇到临时问题,重新启动设备可以清除这些问题并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D:
关闭其他不必要的程序和进程,释放内存和处理器资源。

网友E:
可以尝试重新启动计算机和 MCC 编译器,以重置所有配置。

网友F:
如果不兼容,可以尝试更新编译器版本。

网友G:
工程文件正确配置和设置。检查工程文件中的选项、引脚映射和外设配置等是否正确。

网友H:
会不会是电脑的配置不行有关,运行不起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I:
软件可能会阻止MCC编译器与硬件进行通信。尝试禁用防火墙或安全软件,并重新运行编译器。

网友J:
彻底卸载现有的MCC编译器,然后重新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

网友K:
如果连接有问题,可能会导致编译器无法响应。

网友L:
尝试关闭MCC编译器并重新打开它。有时候,重新启动软件可以解决临时的问题。

网友M:
确保 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MPLAB XC8编译器和MPLAB Code Configurator。

网友N:
检查 操作系统、内存、处理器和其他要求,确保它们满足MCC的最低配置。

网友O:
用编译器是使用限制的版本,注册或使用破 .解版本。

网友P:
如果编译器一直未响应,可以尝试更换其他的编译器。

网友Q: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MCC编译器。

网友R:
有时设备的软件可能会出现问题,导致MCC未响应。

网友S:
检查是否有可用的MCC编译器更新版本。有时,更新软件可以修复已知的问题和错误。

网友T:
可以尝试卸载MPLAB XC8编译器和MPLAB Code Configurator,并重新下载最新版本进行安装。

网友U:
如果是第一次打开,多等一会。如果不是,可以断网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