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齐纳管应用的问题

楼主(2023-06-25):
现在有这样一个双向齐纳芯片,并联在蓝光LED芯片两端,目的是增加LED的抗ESD性能,
齐纳芯片规格如下:
    现在只看反向保护部分,LED芯片最大反向耐压是30V。之前批次的齐纳芯片:在5mA反向电流时,测得的反向电压是14V左右;新的批次:在5mA反向电流时,反向电压是18V左右。反馈供应回复是不影响产品使用,且新批次防护性能更好。
    我自己分析了下,根据齐纳管的伏安特性曲线,若加在两批次芯片两端的反向电压都是18V,新批次的反向电流是5mA,那么旧批次的反向电流应该大于5mA,即:新批次的芯片在相同电压下的功耗更低,似乎新批次更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旧批次在14V时就能启动保护,而新批次在18V时才启动保护,应该是旧批次防护性能更好。拿不准到底哪种分析是合理的。所以,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到底是哪个批次的芯片防护性能更好?该如何分析?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不用考虑这么复杂, 下面这个抗ESD没问题:

网友B:
15年前,我使用一种激光二极管LD,非常贵,800元一个。该LD很金贵,如果不做保护,在操作过程中极易被人体的静电损坏,由于LD使用在1MHz的高频开关状态,在LD二端反向并联稳压管或开关二极管会因为结电容导致开关性能下降(当时还没有听说过TVS,更别说适用于高频电路的高速TVS了),后来灵机一动,直接在LD二端并联一个10K的电阻,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方案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所以,正如马斯克所说,大家一定要掌握第一性原理,看到事物的本质,从本质上、根源上去思考问题的本源,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以上面的方案为例,并联了10K电阻后,静电通过10K电阻流走了,LD二端想产生高压都难,你想想,10K电阻的二端,如果有10V电压,就会流过1mA的电流,静电放电的电流要持续达到1mA,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持续的1mA电流,也只不过有10V电压,不会击穿LD。这就是我设计这个方案时所思考的。

现在,在其它的低成本抗静电方案中,我偶尔还会使用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