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流模小议

楼主(2023-06-25):
开关「电源」不是模拟电路,也不是数字电路,那算个啥 ?!
开啊关的,蹦出来的是甚么,是脉冲对不 ?!
那么,把开关「电源」归类于脉冲电路没毛病吧 ?!

xch
LGBT 情绪

楼主:
电流模式,真的是〔压控电流源〕吗 ?!

楼主:
在线性系统中,Q1是受R3直接控制的,不管稳压恒流,而运放实际上只是传动环节。
但在开关系统中,运放(代之以比较器)才是可动部件,R3的作用,只是给比较器馈送一个向Vref靠拢的时变电平。
开关电路控制的,既非电压亦不是电流,而是时间,因比较器主导,即使闭环,R3跟Q1之间也完全不起反馈作用,所以说压控电流源我觉得不合适。

楼主:
开关「电源」的模式,有
电压模式、电流模式、涟波模式
三种,涟波模式没有误差放大器,只有比较器,就像二楼那电路。
电流模式中的那个电流环,它的结构和运作流程,其实就相当于涟波模式。

楼主:
电流环,以线性电路观之,乃正反馈,为何能够既不双稳亦不自激?!

网友A:
配图感觉不是压控电流源,更像是普通的LDO,楼主可以查查Howland电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图感觉不是压控电流源,更像是普通的LDO,楼主可以查查Howland电流源电路

如果说 万变不离其宗,那么,2楼的拓扑,可算是一切 反馈式电力调控器 之宗了。
假设运放输出可 轨至轨,以 Vin 充当 +Vcc,则 Q1 要做的就是在集极串个 肖特基二极管,才 LDO 得起来。

楼主:
2楼这货,把负载接于 Vout,就是稳压,倘若R2 就是负载,就成恒流器了。
改变 R3或D1,输出都会改变,不管稳的是甚么,压控,控的就是 R3或Vref,但是,R3的分压不变,***等于Vref。
Q1通 → Io↑ →  V(R3)↑ → Vb↓ → Q1断 → Io↓ →V(R3)↓ → Vb↑ → Q1通 ……,週而复始,这是开关模式的调控进程,巧的是,线性系统的负反馈流程,阐述起来竟然也是如此。
差别只是,在线性系统中,Q1 ***不会饱和及截止,系统的真实状态,是悬停于动态平衡而非作回差式跃动。

+,居然敏感,我勒8个去!
***,有啥问题了?!

楼主:
2楼那电路作恒流器用时,R3就是 检流元件。
在电流环中,检流元件通常是不可调的,那么,搞压控就只能拿「Vref」做文章了,来自电压环的电压误差信息,就是加在「Vref」的位置上。

楼主:
反馈链,是反馈型调控器的关键部件,
R2和R3,既是反馈链,也兼当系统的假负载。
R3,是取样元件,但在开关电路中,R3所取的样不是Q1的,而是电感,这个「样」,不会改变Ic的大小。

楼主:
反馈链,身兼 反馈、取样、假负载 三职。
其实,反馈链也可成为挂载处,以R2为负载,这电路是恒流器,R3才是电压最稳之处,不管R2存在与否,把R2短接了,稳压依然杠杠的,R2若代之以电感,就变成开关电路。
这电路,不管开关线性,都是闭环,但是,当运行于开关模式时,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不再处于虚短状态,R3跟Q1不会相互制衡,而是双双成为受控者,都被电感牵着走了。
所以,在开关电路中,R3取的样只反映电感的状态,而非Q1的真实状态(深饱和),只是以回差模式控制Q1的通断,开关的每个步骤跟负反馈动态平衡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同一套流程!

楼主:
在线性恒流器中,负载电流(恒流)的量值是由R3设置的。
但在开关电路的电流环里,「R3」是固定的啊,那么,电流环如何令电流(电感电流)随电源或负载的变化而调整呢,办法就是在「Vref」身上做文章了耶。

网友B:
这绝对高大上,完全看不懂

比chaos牛!

@MrCU204 :是啊,要不然这么高大上
门外汉眼中的「高大上」

楼主:
用三端稳压块搭建恒流器,有人玩过吧?
把地脚与输出端短接,成为伪二端子组态,就能恒流,无独有偶,三端子的恒流二极管也是这接法。
开关电路的电流环,也是这样跟负载串联的,所以,负载的变化对「R3」会有所影响,如果把电流环的「Vref」锁死,这开关电源就成了恒流器而不是稳压器。
电流环的电流,是受负载和Vout双重控制而调整的,那么,「R3」的分压也须跟着变,所以,与其说是检流电阻,倒不如说是计时环节,「R3」的压降只反映电感当前电流有多大,单靠这压降对Q1不起任何作用(此乃跟线性系统的区别),Q1关断与否还得视乎「Vref」的配合。

电感电流能有多大,似乎是由运放两个输入端的电位差决定,而「R3」的压降则反映电感电流的瞬时值。

楼主:
忽然有个疑问,如果2楼那电路以线性恒流器模式运行,但带的是感性负载,那么,这电路会不会自激甚至完全进入开关模式呢?!

楼主:
①R3监控的,在线性系统中是对Q1的Ic,在开关电路中则为电感电流。
②恒流器的电流若要可调,改变R3就行,简单直接,在开关电路中,震荡频率因「R3」而变,使电感电流因感抗变化而重设。
③电感与负载是串联的,Q1的Ie中包含直流(负载电流)和交流(电感电流),控制电流环的电流信息是电感电流,电流环中那「R3」读取的亦就只是交流成份。
④电流模开关稳压相当于单稳态触发器,是他激型恒频系统,影响电感电流的是佔空比,电流环的「R3」不可调,那么,能改变佔空比的,就是运放两个输入端的电位差距,而作为「可调Vref」的,就是来自电压环的误差信息。

楼主:
在开关电路中,R3的作用是反映,运放才是真正的检视者,运放关心的不是「R3」的压降的高低大小,而只是等于Vref了没有。

楼主:
R3,在稳压电路中叫做 取样电阻。
电阻,是被动元件,电流源没有电动势这个慨念,当电阻接上电流源,就会有电压降,这压降,反映电流源对这电阻通电所需的电动势,把这压降除以阻值,可算出这电流源的标称电流。
像2楼这种电路,真正的观测者是运放;电流环,既非稳压也不是恒流,而是 受控源,我敢说,除非R3可受控,否则,单靠它绝对无法让此电路变成受控源!
取样电阻,这个名称针对的是 自我稳定 的机制而且是 固定任务,它身上的信息是固定的,但在受控源中,它身上的信息就不是(也不可)固定的了。

楼主:
开关式稳压器的负载电流,是由电感来决定的,在电流模式系统中,电感电流是由电流环控制的。
检流电阻的压降正比于电感电流,电感电流的大小取决于开关管关断的早晚,开关管关断的早晚取决于Vref,Vref升高,关断管子所需的检流电阻压降也就要跟着高,那么,电感电流不就大了吗。

网友C(2023-08-18):
呵呵呵,无言以对,你还是多翻翻资料吧。你的逻辑我跟不上。本不想回复,只是想着当年自己还在大学的时候逛论坛成长了不少,但是现在的论坛质量真的没有下限,每想到当初如我一样的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我觉得你还时多斟酌,再组织一下语言。

楼主:
稳压器的功能,就是要模仿恒压源,
负载变,电压不变电流变,这就是恒压源的特性,
但是,电流模式的电流环,其性质却是个电流源,如果这电流源不能受控,那又如何让这开关电源做到恒压?!

楼主:
三台恒流器,分别为 1A、2A、4A。
1A的挂载12Ω,2A的挂载6Ω,4A的挂载3Ω,
结果就是,三台恒流器输出的电压都是 12V,一台恒流器如按此示例调较,输出电压同样可保持 12V。

楼主:
引用 楼主:
稳压器的功能,就是要模仿恒压源,
负载变,电压不变电流变,这就是恒压源的特性,
但是,电流模式的电流 ...

作为开关式稳压器,通过电感的电流必须能按照恒压源的规律来变化; 如果 「基准」与检流电阻 都不可调,电流环的职能就无法履行。
倘若检流电阻可调,则「基准」固定无妨,但在电流环中,检流电阻是个普通电阻,要电流可控,就要改变检流电阻的压降,不调较「基准」,检流电阻的压降就没有变化的空间,占空比(电感电流)也就没法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作为开关式稳压器,通过电感的电流必须能按照恒压源的规律来变化; 如果 「基准」与检流电阻 都不可调, ...

假设,这稳压器的最强输出是10A,电流环的检流电阻为0.1Ω,
那么,这检流电阻的最大压降就是1V,这意味着,来自电压环的误差信息也需1V,才能让电流环做到它应做的事。

楼主:
再次重申,根据寻常套路,可调电源有一地方调不动,就是採样点的电位!
只要电路没出乱子,你去调较R3,改变的只会是Vout,和通过R2的电流,不管你拿这拓扑去咋整!

楼主:
稳压器那唯一的开关管,是被电流环牢牢占着的,
如果电流环不可调,整个稳压器就被电流环卡脖子了,那怎么行?!
基准不是死的,书刊沒写,老师沒教,所以,对电流环原理的领悟,就是在这一步犯懵了。

楼主(2023-11-19):
这可调恒流器的手动调较点,是在基准侧的,

电流环的检流电阻跟那 RF一样,是固定值,而来自电压环的 电压误差信息,就取代了 稳压管和可调电阻。

打个比喻,就是把VT换成 78XX,或者把全图复制盖到那VT上去。
把VT换成 78XX,或把全图复制缩小粘贴,将VT覆盖,就成了电流模式开关稳压器,当然,这说法只是打比喻,是认知,不是叫你照着做。

楼主:
开关电源的电流环,相当于线性电源的调整管。
串联稳压,就是调控电流,三极管是自带恒流特性的,
电感、检流电阻和PWM比较器的组合,使电流环 近似于三极管自带的恒流特性,
线性稳压只有电压环,调整管直接受控,而开关电源的电流环,PWM比较器的「基准」端相当于调整管的基极。

楼主:
开关电源,除外电荷泵,一般都有电感,同是电感,模式不同,表现各异,
涟波模式,系统自身就是个 多谐震荡器,电感 跟负载组成时基网络 作为主震槽路,
电压模式,电流是直接取决于负载的,电感 没受任何监控,唯一做的事就是把PWM波轧平,
电流模式,电感是电流环的成员,电流环是自带恒流属性的,没有电压环的干预,负载得到的就不是稳压而是恒流。

楼主:
恒流器的结构,跟空载的稳压器何其相似。
稳压器的负载,只能在电路内,恒流器的负载却可充当电源的一根线,
电流环,可视之为 阈值可变的单稳态触发器,Rι换成电感,Rf是固定的,
组成的时基是固定的,佔空比就是暂稳态的时长,「基准」愈高,佔空比愈大。

电流环的检流电阻,只有Ω级甚至是mΩ级,
所以,跟电感组合而得出的时间常数相当于电感自己的充灭磁时间,
而负载与平波电容不在电流环内,那就不会跟电感搞出甚么时间常数来,
RC、LC、LR,都是时基,没有时基,就没有零点极点,所谓的降阶,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楼主(2023-12-28):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电流环,相当于线性电源的调整管。
串联稳压,就是调控电流,三极管是自带恒流特性的,
电感、 ...

理解电流模式,就应该晓得 电流环是甚么来着。
不过,对于 为何採用电流模式,答案就不是「等效线性」,而是 动态响应,
电源,是通过检流电阻进入负载的,电源的变化,电流环可即時获悉,立刻调整,
负载,因平波电容的粘滞,加上电压环「选择性失明」的需要,把动态响应交托给电流环无可厚非,
还有,在电压模式中,平波电容和电感的关系,跟滞回模式一样都是自由互动,难以被监管不力的电压环掌控,
电流模式的效果,相当于裭夺了电感的Q值,那就不会跟平波电容产生串联谐振样的效应,这是对动态指标的另一种裨益。
电流模式的动态指标和稳定性比起电压模式好多了,但却有它的「职业病」,次谐波震荡,因自由震蕩受制, 铁芯的剩磁未必能完全释放,会导致电流环的误动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电流环,相当于线性电源的调整管。
串联稳压,就是调控电流,三极管是自带恒流特性的,
电感、 ...

线性电路,

这一块就是电流环,
黑电阻换成电感,红电阻是检流电阻,

把上图整个盖到三极管上去,就变成电流模开关电路。

中图,改成电感的是R2,检流电阻是R3。

楼主:
引用 楼主:
线性电路,

这一块就是电流环,

高位检流,也许需为检流电阻提供独立运放,
电压环的输入端电位就是基准电压,电流环的输出端电位就是负载压降,
那么,电压环的输出端电位,也即是电流环的输入端电位,又会是甚么值呢,
应该是取决于那个检流运放的输出吧,关键是,此值不像基准与负载,并非已知。

楼主:
引用 楼主:
线性电路,

这一块就是电流环,

上图,是个线性稳压器,在R2位置挂载,就成为恒流器,
把基准裁掉,如中图,就是电流环的全部内容,你要做的,只是把R2改为电感。
恒流器也好,电流环也罢,三极管都是受控于R3的,那么,这里的两个运放,哪个才是电流环的主体呢?!
是U1A,它输出的就是三极管需要的PWM方波,U3A的输出,就是R3身上的三角波,只是幅度放大了而矣。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是个线性稳压器,在R2位置挂载,就成为恒流器,
把基准裁掉,如中图,就是电流环的全部内容,你 ...

U1A 的同相端,就相当于线性电路Q1的基极,
R3U3A就相当于Q1的射极,线性电路中的U1A则成为电压环。

楼主:
引用 楼主:
U1A 的同相端,就相当于线性电路Q1的基极,
R3U3A就相当于Q1的射极,线性电路中的U1A则成为电压环。

我怀疑,这个U3A可否不加?!
因为,开关电源,除了滞迴模式外,负载必须平波电容,
有了平波电容,检流电阻就等同孤立,那么,电感电流将全部落在检流电阻身上,而且,负载平波电容也使检流电阻等同接地,这样,电流环不加U3A,直接用它的U1A检流也行吧?!

楼主(2024-03-28):
同样是电感,但在电压模式中 完全是个扼流圈,对占空比不闻不问,
而在涟波(滞回)及电流模式中, 电感其实是时基元件,电流是占空比的函数,
滞回模式其实就是 多谐震荡器,电流模式则可视之为 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
电流模式稳压器是『触发器』,不是震荡器,
次谐波震荡也不是自激或寄生震荡,而是时基元件表现失准,
但这其实不是电感自己的错,而是制式本身固有的缺陷。

楼主:
次谐波震荡,其实就是一种追逐现像,这是个上世纪就有的专业名词,我觉得很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