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生成的I2C库函数有点看不懂啊

楼主(2023-06-25):
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啊,看了很多大佬们的测评视频都是用的自带的例子。。。。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IO实现。

网友B:
你看生成的I2C对应的头文件, 有使用例程的...
照着葫芦画瓢....

网友C:
https://github.com/orgs/microchip-pic-avr-examples/repositories?q=i2c+mcc&type=all&language=&sort=

官方有很多例子,原理都差不多。接受端i2c需要接受或发送数据,发送端也有接受或者发送数据。
可以参考官方例子,自己试着做出来

网友C:
还有,具体说说哪里不懂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我的代码,5月份写的,使用PIC16F1619分别使用软件模拟和硬件iic实现驱动OLED屏幕,我使用MCC生成的硬件IIC没有成功,有些代码重新写了下驱动后成功了

软件模拟

硬件iic

网友E:
官网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F:
是硬件iic实现的吗

网友G:
这个自己编写代码就行。

网友H:
是功能实现不了吗?

网友I:
MCC生成的I2C库函数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J:
这个应该有软件生成吧。

网友K:
模拟IIC还是使用硬件IIC,哪个更好

网友L:
I2C接口的传输速度通常在100Kbps~400Kbps之间,具体取决于I2C协议版本和设备的最高速度

网友M:
使用I2C总线 方便灵活

网友I:
你需要iic驱动什么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