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思怪想

楼主(2023-06-25):
在淘宝买1个定时器,使用很方便,定时后启动,到时间后蜂鸣器响;我打开定时器,在蜂鸣器接线处连出2条线,打算用这个信号线控制线路板上三极管的导通,从而关断继电器常闭触点,切断220输出,但是万用表检测那信号可能是个音频信号,问大家有啥妙招?

网友A(点评):
加一级可重触发单稳或积分电路

网友B(点评):
有直接类似的 定时器,时间继电器或者是定时开关

网友C:
整流滤波后接MOS管门极试一下

网友D:
这个有专门的产品的,带定时器的插座。

这是纯机械式的,通过马达带动齿轮传动

这是纯电子的

网友E:
控制的是蜂鸣器,当然是交流信号了。。。音频范围

楼主:
入果整流滤波可以,那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F:
加大电容滤波,看看信号怎么样?

网友G:
硬是没看懂,直接买成品满足不了要求吗

网友H:
拆开看看 蜂鸣器是哪种类型,如果是有源蜂鸣器,带三极管驱动的  可以直接把蜂鸣器拆了接继电器

楼主:
直接买成品,定时1秒-99秒,控制220V的好像木有

楼主:
感谢众网友的提示

网友I:
买个时间继电器即可

楼主:
廉价来个产品升级,物有所值……

楼主:
头脑不用就会呆

楼主:
整流滤波后接三极管控制继电器不行……

楼主:
大家有别的高招吗

楼主:
电压信号太低(0.6伏),打算运算器放大或比较器翻转,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