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O实现I2C的优点

楼主(2023-06-25):
方便移植,不用考虑不同的单片机下不同的配置方法。
一般I2C只需要实现5种时序:开始、停止、应答与非应答、写字节、读字节
/*
I2C Start
起始信号:时钟信号在高电平状态时候,数据线产生一个下降沿表示开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IO_SCL_SET_H();

        IO_SDA_SET_H();
        IO_SDA_SET_L();
}

/*
I2C Stop
停止信号:时钟信号在高电平状态时候,数据线产生一个上升沿表示停止
*/
void I2C_Stop()
{
        IO_SCL_SET_H();

        IO_SDA_SET_L();
        IO_SDA_SET_H();
}

/*
I2C ACK/NACK
应答信号:第九个时钟周期的时钟高电平时候读取SDA数据,如果SDA此时为0,则表示应答,如果为1则表示非应答。
*/
void I2C_ACK()
{
        IO_SDA_SET_H();

        IO_SCL_SET_H();
        if(Get_IO_SDA()==0)
        IO_SCL_SET_L();
        else
        while(Get_IO_SDA()==1);
        IO_SCL_SET_L();
}

/*
I2C 上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发送字节:发送字节是时钟信号的低电平时候修改数据,发送完要让时钟总线保持在低电平。
*/
void Write_I2C_Byte(unsigned char I2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O_SCL_SET_L();

                if((I2C_Byte<<i)&0x80)
                        IO_SDA_SET_H();
                else
                        IO_SDA_SET_L();

                IO_SCL_SET_H();
        }
        IO_SCL_SET_L();
}

楼主:
以上从论坛别人帖子复制的,大家可以试着完善缺少的基础操作读。

楼主:
确实比很多寄存器操作的方便,主要函数不统一,做起来很费劲。

网友A:
如果用习惯MCC生成代码, 也很方便的.

网友B:
其实基本上都不用改代码 因为基本都是用了宏定义

网友C: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只需要对io引脚进行配置就行

网友D:
但是这样一来就会绕过对iic寄存器的配置学习

网友E:
因为是用io模拟的 所以移植的时候是不是还得考虑时钟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是用io模拟的 所以移植的时候是不是还得考虑时钟的配置

不需要,因为I2C其实没有明显的时钟和波特率,那个标准硬件的只是为了方便计算速度设置的,而I2C采用的是差分信号,因此不需要时钟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这样一来就会绕过对iic寄存器的配置学习

是的,会绕过那个寄存器学习,而且没法使用I2C的中断功能。这是一个弊端,不过大量的嵌入式基础应用中,用不到那些功能还是很适合这个的。

网友F:
可以使用任意引脚呗